求助,不干胶标签纸剥离用吸盘

楼主(2020-07-18):
设计了一款贴标机,吸盘吸取标签纸然后去做贴标动作,目前用的吸盘吸取时候会将纸张吸变形造成漏气吸不住的现象,而且用的,求助高手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吸盘

网友:
海绵吸盘,你值得拥有

网友:
吸盘不合适,吸力太大导致标签纸变形。

网友:
有一种平底的吸盘,底部有花纹支撑,你搜一下薄膜纸张吸盘  无痕吸盘

网友:
带麻点儿麻纹儿的用着很舒服。我用过对付28克纸(宾馆抽屉里的黄页那么厚)。

你没想歪吧?

才发现。。。有没有搞错啊。。。不干胶的啊?

离型纸以没法再小的转弯半径急转弯,让再黏糊个没完的标签粘不上。。。

网友:
你这种建议自己设计吸头,用非金属的材质的,我有做成功的案例

网友:
目前行内多用自制的真空吸头,金属或非金属,底部打多个均布的小孔(类似海绵吸具),真空原采用大流量风机即可。
同时不干胶需要有一个剥离的撕扯动作,以便更好的实现脱离。

网友:
海绵真空吸盘,这种曲面都能吸起来。

网友:
不干胶 剥离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干胶剥离,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先用钢板剥离,具体参照不干胶贴标机标头做法,再用海绵吸盘吸住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钢板剥离,具体参照不干胶贴标机标头做法,再用海绵吸盘吸住标签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钢板剥离,具体参照不干胶贴标机标头做法,再用海绵吸盘吸住标签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