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酸洗是为啥?

楼主(2020-07-18):
为了保障什么性能或者参数?

网友A:
轴承生产、加工、检测过程会有冷酸洗,使用过程中是没有的,检测伤痕也可以用冷酸洗去除氧化层。

网友:
是为了查验磨削过程中有没有造成表面烧伤

网友:
内圈一样要酸洗

网友:
酸洗主要是检测轴承内外圈在磨削时有无烧伤和裂纹,因烧伤是一种热损伤,它使工件表面在高温下产生氧化形成极薄的氧化层,降低了表面硬度,严重的烧伤还会产生龟裂(即与磨削方向垂直的微细裂纹),所以检测烧伤是磨加工的关键检查项目,决不可缺失。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9 12:02酸洗主要是检测轴承内外圈在磨削时有无烧伤和裂纹,因烧伤是一种热损伤,它使工件表面在高温下产生氧化形成极薄的氧化层,降低了表面硬度,严重的烧伤还会产生龟裂(即与磨削方向垂直的微细裂纹),所以检测烧伤是磨加工的关键检查项目,决不可缺失。
初磨后烧伤的内圈,看起来是咋样的?真心求教。

网友(2020-09-13):
引用 楼主:
初磨后烧伤的内圈,看起来是咋样的?真心求教。

轴承零件酸洗是为了显示轴承零件淬、回火后表面软点、脱碳和零件的表面裂纹、磨削后烧伤和裂纹。酸洗后的正常表面为均匀暗灰色。软点突显呈云彩状暗黑色斑点,周界不完整。脱碳呈现呈灰色或暗色花斑。裂纹为淬火裂纹一般较细,需仔细观察。烧伤为不规则黑色线条或大面积烧伤状态。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A:
轴承生产、加工、检测过程会有冷酸洗,使用过程中是没有的,检测伤痕也可以用冷酸洗去除氧化层。

轴承用什么酸洗,是硝酸还是盐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