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为什么要除氢?

楼主(2020-07-18):
为啥?

网友:
消除氢脆问题。这个一般是针对电镀轴承表面的

网友:
轴承外圈是什么材质?做了什么处理?
除氢是由于游离态的氢或者氢元素容易在钢、铜材质中的缺陷处扩散,比如在裂纹处扩散,造成氢脆。

在网上找找关于氢脆,析氢的机理先看看产生的原理,再学习下防止氢脆的方法和措施。

网友:
除的东西多了,还得除锈

网友(点评):
工艺工序安排合理、得当就不需要这个过程!

网友(点评):
再安排得当,也需要这过程,就算你用的不锈钢,需要热处理的,都会生锈。更何况这位楼主除了外圈,没任何约束条件。除锈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