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防锈处理合适?

楼主(2020-07-18):
如图,Q235框架,上边需要做导轨,框架是做喷塑表面处理,导轨安装面需做防护(不喷塑),但是使用时,不喷塑的地方会生锈,涂防锈油感觉也不靠谱,这个比较烦恼,要是在上边盖个铝板又比较浪费,我想将导轨安装面也进行喷塑,毕竟传动的精度要求不高,有哪位大神知道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A:
类似于导轨面,个人感觉封存防锈油,比较合适。

你说的防锈油是什么类型滴?为什么不靠谱?

网友B:
有种防锈油涂上去一段时间后会固化,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你那板看着是螺栓固定在上面的啊,电镀不就得了,焊在上面的现在有导轨防护罩,买个来装上就行

护罩

护罩

网友:
你是想省掉那块阳极氧化得铝板是吗?
看图中 框架上加了一块铁板,再叠了一块铝板,最后安装了导轨是吗?
喷塑直接安装不就行了,反正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使用之前涂防锈油就可以了,使用过程中加个风琴护罩.

网友:
附着力强的防锈油是可以使用的,只要不是强行清洁的话,防锈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
铸件滑动摩擦我们这里有涂镍磷的,磨好了涂,薄薄一层,防锈又耐磨,不过你这个Q235成本应该不大,涂这个应该不是很合算

网友D:
你可以让你那负载驮个点滴瓶,一路给它打点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防锈油涂上去一段时间后会固化,可以考虑一下。

大黄油

网友:
安装面刷防锈漆即可。

网友:
你直接在铁板上做个和导轨一样大的凸台,喷塑后凸台飞一刀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导轨面,个人感觉封存防锈油,比较合适。

你说的防锈油是什么类型滴?为什么不靠谱?

表面不能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防锈油涂上去一段时间后会固化,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可以啊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硬膜防锈油,配方中含树脂,类似于油漆。但是有尖(锐)角的部位,容易防护失效。

网友(点评):
@llh2253,你这个说法很专业,我为了找到这个资询了很多人,有的采用烤(黄金)漆,有的涂刷清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板看着是螺栓固定在上面的啊,电镀不就得了,焊在上面的现在有导轨防护罩,买个来装上就行

做风琴护罩也不错啊

网友:
涂清油、清漆

网友:
安装导轨后,导轨贴纸保护,在喷个油漆,或清漆就可以了,

网友:
镀镍不行吗

网友:
黑化,镀镍,覆膜,喷漆

网友:
我们一般考虑涂清漆

网友:
镀锌  镀镍

网友:
均匀喷清漆就好了啊,非标行业目前运用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让你那负载驮个点滴瓶,一路给它打点滴就好了

支持

网友:
学习啦,各位建议大开眼界

网友:
防锈清漆涂一下

网友E:
这个成本不高的,搞点黄油就可以了。另外你的导轨安装面这个零件设计有问题,因该有个定位槽。买导轨的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F:
1、既然是用了导轨,不建议直接喷塑,否则凹凸不停的表面会影响导轨的刚性、精度和寿命。
2、既然是放导轨的面,应该是过了龙门铣的,所以建议先喷塑,再过龙门铣铣出导轨安装槽。
3、如果嫌改动大,最好的就是给导轨做好防护之后给没表处的面打清漆

楼主:
我们这个行业,管材焊接件一般不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成本不高的,搞点黄油就可以了。另外你的导轨安装面这个零件设计有问题,因该有个定位槽。买导轨的手册 ...

嗯,我这驱动是靠模组,这个导轨需要根据模组调整平行度,这个算作是副轨,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既然是用了导轨,不建议直接喷塑,否则凹凸不停的表面会影响导轨的刚性、精度和寿命。
2、既然是放导轨 ...

我刚来这个公司时,发现我们公司都在上边垫一块铝板(公司基本都用铝件),感觉好浪费,现在我都被同化了,现在也垫板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垫铝板也可以,就比如现在设备外包装以前都是喷塑,但是现在环保要求高,喷塑的厂家都赶到五环以外了,来回运费都不低。如果是小批量的就直接用304拉丝不锈钢包装代替了。还有发黑的镀铬的零件,

网友(点评):
发黑的镀铬的镀锌的小零件,技术条件满足直接用不锈钢或者铝代替

网友(点评):
铝材焊接困难,不如直接用304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