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加变频器调速请教

楼主(2020-07-18):
现在我想有30m/min调到25m/min算了一下大概把频率调到41Hz左右,长时间这玩意运作可以吗?

网友:
用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
不低于25hz随便用。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不知道楼主多大电机

网友(点评):
0.4kw

网友:
会发热,电机容易烧毁

网友(点评):
如果挑高频呢

网友: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调速,在基频50Hz以下。

网友(点评):
调到50以上會出現什麼問題

网友(点评):
基频以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调速是横功率调速,频率增大,转矩会降低。你看看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曲线,就能理解。

网友:
变频范围很小,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问:只能用普通电机而不能用变频电机的苦衷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專案規劃的這樣用

网友(点评):
哦,就是想对付了事儿呗。。。

网友:
长时间低频不推荐。

网友:
监测一下负载能力、电机温度、电机电流电压~~~~~~连续十五天没有停机、故障,基本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实在不放心就加个风扇,不过频率只差一点,应该无所谓。

网友:
这个是变频调速,通过调节电流频率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