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现这种故障,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18):
有时候从装配体里 打开零部件 就是卡死然后弹出这个故障显示  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这个对于solidworks,就好比人要吃饭,必须有。

网友:
正常 慢慢探索规律 降低崩溃次数

网友:
电脑硬件配置不够

网友:
重新启动

网友:
意外崩溃这个确实是SW的无解。

网友:
盗版软件的问题别深究了,耽误时间,直接重启能打开就行。

网友(点评):
正版照样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意外崩溃,一般是运行文件电脑配置低卡死了

网友:
这个跟电脑配置有关,其次跟版本关系也很大,我用2020就基本没出现过 但是用18版就经常崩溃

网友:
sw本身就是一个很吃电脑内存的3维软件,相比这下proE就会流畅很多,文件越大,软件处理的数据就越多,往往会出现内存太低的警告提示,然后就未响应了。关键问题是电脑配置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