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锭中会有气孔吗?

楼主(2020-07-18):
公司有个壳体是通过压铸生产的,材料是AlSi12Fe。压铸出来的壳体中总有气孔,了解到压铸产品中的气孔是无可避免的,或多或少,或小或大。
但是一般用于机加工的铝合金,比如6061,好像没怎么发现有气孔。
这是为什么?用于机加工的铝锭一般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压铸一定会有气孔的。。。。。。
重力铸造,气孔很少的。。。。
一个密闭气无处可逃,一个开放随便跑气。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明白了

网友:
排气没排干净,一定会有气孔。

网友:
普通的铸造也是有气孔的,没有压铸那么多罢了。要想彻底消除气孔,就需要轧制、挤压等加工后。

网友:
楼上说的好。电赞

网友:
铝合金压铸的产品内部基本都会存在气孔,影响因素很多:模具的设计(料柄、排气槽和渣包的布置),压铸时铝水温度、压铸机设定的工艺参数等等,都会导致气孔和缩孔。在模具和原材料合格的情况下,多探伤找原因然后调整工艺参数,尽可能的较少。

网友:
现在好像有真空铸造,据说无气孔

网友:
离心铸听说可以,一般小件用的多。大件没看过。

网友:
熔融金属会溶解部分空气,比如氮气等,冷却后气体溶解度急剧下降,析出成为气泡。

网友:
铸铝是一定会有气泡的,还会有缩松,这是工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