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两块金属板中间通过气压鼓起的形变量

楼主(2020-07-19):
1,如何计算两块金属板中间通过气压鼓起的形变量?
2,放气后,金属板的两端可以释放的力有多大?
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按两端固定的梁,把压强换算成分布力粗略计算下。金属板有多宽?金属把很宽,计算误差也很大,超过梁的计算模型。

网友:
说话没头没尾的,金属板凭空吗,不与周围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两端固定的梁,把压强换算成分布力粗略计算下。金属板有多宽?金属把很宽,计算误差也很大,超过梁的计算 ...

有道理。多谢。金属板的宽度是30-45mm

网友B:
金属钣金四周如何做到密闭的?充气压力增大,肯定会有漏气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钣金四周如何做到密闭的?充气压力增大,肯定会有漏气的现象!!

这个还在研究中,橡胶密封?或者金属胶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