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无缝联接

楼主(2020-07-19):
我们做机械的总免不了装配,零件与零件之间联接肯定存在缝隙,而缝隙的存在大多时候是有害的,比如引起振动、位置偏移、进入灰尘等杂质引发锈蚀。所以大多数时间我们需要想办法缩小缝隙甚至做到无缝联接。大伙儿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欢迎分享哈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凡是运动的配合都有间隙。间隙有害,但是控制在适当的大小就好,并不是越小越好!目前都是成熟的、标准化的东西:公差与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凡是运动的配合都有间隙。间隙有害,但是控制在适当的大小就好,并不是越小越好!目 ...

你那是只看当前,而我主要说的联接是静联接,至于动的,估计当今也没几人搞明白。缝隙往往是腐蚀的根源。因为尖角电极不一致,而且缝隙容易进灰尘杂质,0.5小强就可以进去了,不但化学腐蚀,还生物腐蚀呢,怎么就叫没什么好讨论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只看当前,而我主要说的联接是静联接,至于动的,估计当今也没几人搞明白。缝隙往往是腐蚀的根源。 ...

您说得对!

网友:
公差配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的,当然是越小越好,但是相应的,越小的公差要求,加工费用就是越来越高的,需要综合考虑加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