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毛坯图问题。

楼主(2020-07-19):
请看这张表套圈外径小于170,宽度小于45的数据。此时锻件外径留量4.5,公差却有2.5。公差这么大,留量还准么?

网友:
你这是锻件不是机加工件,机加工零件加工裕量可以少留。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9 18:43你这是锻件不是机加工件,机加工零件加工裕量可以少留。
我的意思是,锻件留量才4.5,公差就2.5,公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没毛病,大批量的话留余量会更少,自由锻时并不会完全按这个公差生产

网友:
|管仲54发表于 07-19 18:57我的意思是,锻件留量才4.5,公差就2.5,公差也太大了吧?
余量用时方狠少,现场实际做过你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