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可以是负值么?应该不对吧?

楼主(2020-07-19):
图中公差有些是负值,,,,

网友:
这边建议您多学学拍照技巧

网友:
哈,你怎么会有就你自己发现真相的错觉呢

网友(点评):
楼主说得对?,楼主发现真理!!!

网友:
内孔留负公差是不是变小了啊

网友:
应该是偏差。

网友:
公差的定义是允许出现误差的范围,永远都是上偏差减去下偏差是正值,反映的是加工精度的高低,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看书吧,公差和偏差还分不清

网友:
给出版社打电话,告诉他们印错了。怪不得中国的制造业没有占领高端市场……

楼主:
如果是偏差不应该是两个数值么?

楼主:
|管仲54发表于 07-20 07:15如果是偏差不应该是两个数值么?
偏差+0.15哪个,难道是把下偏差隐除了?

楼主:
|管仲54发表于 07-20 07:15偏差+0.15哪个,难道是把下偏差隐除了?
或者默认下偏差是0?

网友:
对零啊,外圆加工都是先有大尺寸再有小尺寸,内孔则相反。

网友:
工况使用不同,下差也会有负值得情况,不可能总是正值。

网友:
应该是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