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抽壳问题

楼主(2020-07-19):
图形抽壳后,在二维线框中可以看到变化,但在实体中没反应。

网友:
因为你没剖开看,你抽出了个空腔。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19 19:37因为你没剖开看,你抽出了个空腔。
谢谢,原来是这样

网友A:
用CAD画三维,是个高手

网友:
选择带边缘线的实体就能看见

网友:
内部是空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D画三维,是个高手

哈哈,sw,UG那么好用

网友:
不把实体数模透视或剖切开来,里面的东西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