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螺母振动盘技术探讨

楼主(2020-07-19):
有个自动化项目需要采购一台铆接螺母得振动盘,于是今天去了供应商厂里考察,有些两个问题没有搞懂,拿出来和论坛大神一起探讨一番

漏斗送料口

直振送料

问题一:振动盘里面得这个摆球得作用是什么?难道是有整理物料得功能吗?

问题二:直振出料口,螺母竟然是往下面吹气到机器人铆枪,这样往下吹物料真的没问题吗?能送到机器人铆枪里面??

这圈管路就是送料路径

网友:
摆球是有点像整理用的

网友:
1、铆接球会接传感器作为料仓往振动盘加量的信号。
2、这种铆接螺母机器人上料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吹气的压力和方向都是计算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7-19 20:25摆球是有点像整理用的
我也感觉整料的作用会大一些。

楼主:
|charlie909发表于 07-19 20:581、铆接球会接传感器作为料仓往振动盘加量的信号。

2、这种铆接螺母机器人上料没有大的问题,
感谢层主的分析!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9 21:18应该是没问题,吹气的压力和方向都是计算的。
这提醒了我,可以找供应商提供分析计算表。

网友:
检测物料剩余料用的,类似于水塔里的浮标

网友:
针对问题回答:     问题一,摆球是一个检测开关的触发机构,用于检测振动盘内螺母多少的。当盘内螺母减少到一定量时,摆球触发上面的传感器,从而向料仓(直振)控制器发送加料信号,料仓直振开始振动,从而向振动盘内送螺母;而当振动盘内的螺母加到一定量时,摆球又触发上面的传感器(这次触发的电平高低与上次相反),从而向料仓直振控制器发送停止加料信号,料仓直振停止振动,从而停止向振动盘内送螺母。如此循环。。。。。。
    问题二,直振出料口位置对接的是螺母分料机构,该机构把直振排序送过来的一排螺母,通过错位方式分成单个螺母,并把螺母下落到图中透明白管内,此后错位板复位,并封堵了管上部螺母落料口,此时,利用安装在分料机构螺母落料口下部的气口往管内吹气,在气体压力的作用下,就把管内的螺母送到机器人铆枪里面了。
      不知我的回答,你满不满意?如有疑问可以致电重庆银欣振动盘厂18875097046李先生。或登录淘宝官网https://shop316188915.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705a7ecdaTqPpq旺旺讨论。

网友A:
这振盘就一个落料口,也就只管一台铆接机,既然用了气动送料,好像直振器用处不大,直接在振盘口落料好像也行吧,不省点钱?

网友:
摆球是感应料仓里面料的情况,是否需要加料  吹气只是辅助,有些料容易粘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振盘就一个落料口,也就只管一台铆接机,既然用了气动送料,好像直振器用处不大,直接在振盘口落料好像也 ...

振动盘与直振的作用各异。
1.振动盘的功能主要是把杂乱无章的物料整理成方向与需求方向一致,并排列整齐的设备;它对排序好的物料储存有限,且在出料口末端力的衰减较大。直接接分料机构易造成送料不稳或物料堵塞、排料不畅。通常是配直振或做成斜料道,利用物料的重力往下滑动。同时振动盘的太过频繁的启停,也会缩短其寿命。
2.直振的功能主要是:A)把排序好的物料输送到需求位置 B)储料功能,以满觉生产节拍需求;同时降低振动盘的启停频率,延长振动盘寿命。(振动盘可比直振贵多了)

需要讨论的可电话:18875097046李或淘宝旺旺https://shop316188915.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b0d22452IdtpuJ进行

网友:
1、摆球用于触发送料传感器。送料传感器给出送料信号,料仓内物料通过直振等送入振动盘
2、吹料是很成熟的的是送料方式了。类比一下,吹料式螺丝供料器,价格比吸钉的可贵不少

网友:
这个需要内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