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选型

楼主(2020-07-19):
请问减速机用在转动分度结构中,都需要计算哪些参数,选的是RV减速机

网友:
传动部件的参数不外乎传动功率、转速和传递扭矩,剩下就是结构参数了

网友:
分度器本身已经承载了转动物体的重量,电机负载的要求不会那么高了,电机输出轴与分度器的连接需要着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