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皮带对中的机构

楼主(2020-07-19):
求助,设计一个皮带对中的机构
挂在两个轮子上的皮带,正常转动,转速200左右,对皮带进行检测,要求皮带的中心线与已知的中心线重合(两个中心线初始偏距大概在0.2mm),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实现皮带中心线对中?
我想的是采用正反螺纹的丝杠,通过滑块带动两个辊子,在皮带宽度方向上与皮带边缘接触上并夹紧,使两滑块之间的对称线与中心线重合,但是不知道丝杠的精度能否达到0.2mm。
有其他精度更高的方案,麻烦指明道路,谢谢!

网友:
1、什么皮带?2、应用在哪里偏0.2mm都不行
3、把皮带夹紧它怎么运动...

网友:
无图你这描述还真不好猜测。。。。。

楼主:
|wn464574401发表于 07-20 08:41 本帖最后由 wn464574401 于 2020-7-20 08:43 编辑

1、什么皮带?2、应用在哪里偏0.2mm都不行

3、把皮带夹紧它怎么运动...

汽车用的三角带,断面为矩形(未成品)或者梯形(成品),要求要求梯形中心线与检测器的中心对正,在皮带宽度方向上设置一个对称调整装置,调整皮带中心位置,使两中心对正。
夹紧紧的意思是与皮带接触就行,不是夹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用的三角带,断面为矩形(未成品)或者梯形(成品),要求要求梯形中心线与检测器的中心对正,在皮带宽度方 ...

打这么多字,不如配个图+部分文字更形象。你清楚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网友:
没看明白,去了解一下纠偏

网友:
丝杠0.2应该可以,但是这种调节方式0.2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丝杠是可以达到这个精度的,但整体的机构刚度要足够,否则机构受力后变形,误差就会大于精度。

网友:
盖茨有一个皮带红外线测量皮带平行度的吧
我们是CLAVIS皮带张紧力的,有光学的和声学的

网友:
你试试用激光水平测试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