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内外径公差是怎么保证的?

楼主(2020-07-20):
我互换性知识比较差,对机械加工理解也不太懂。某一个轴承淬火前,内外径是39.05,上偏差0.1下偏差0。磨内外径后,内外径尺寸变成38.9,上偏差-0.01,下偏差-0.05。这里的公差是怎么保证的呢?这应该和磨床精度,磨床输入有关吧?此时加工有相应国标么?

网友:
内外径尺寸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留精加工余量,再精磨加工即可。

网友(2020-09-13):
是粗磨后二次回火吗?回火是不影响公差尺寸。
正常马/贝热处理后前要保证后续磨削留量,热后零件尺寸会有改变,会有膨胀量和变形量,下到工序磨削加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