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关于产品设计时塑料制品的画法

楼主(2020-07-20):
小弟一直有个困惑,就是如果单纯从产品设计员出发,不考虑模具分模的合理性,在画这种塑料制品时需不需要做出拔模斜度的效果,因为本人对塑料模具不怎么了解,但是工作中又经常会测绘这类塑料制品,然后外发别的厂家让他们生产,所以在纠结就算我加了拔模斜度,可能到时候塑料厂也不会按照我给的拔模角度来做,并且加了角度后其实我在标注尺寸的时候会很不方便。同理倒R角也是,除了一些有R角大小要求的地方,别的一些拐角处我要不要给加上,比如图中的筋四周的R角。加了这些R角以及拔模角度后,特别是当模型复杂的时候在出工程图标注的时候真的挺麻烦的,线条会比较多比较乱。描述的有点乱,还望大家见谅,还请有经验的朋友给解惑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在此谢过

网友A:
要拔摸的!圆角也是要倒的,至于说标图不好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塑胶件一般只会下外形尺寸和几哥有装配要求的尺寸,不用什么都标,别人都是直接拿3d图去到cnc的程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拔摸的!圆角也是要倒的,至于说标图不好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塑胶件一般只会下外形尺寸和几哥有装配要 ...

原来是这样,谢谢兄弟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拔摸的!圆角也是要倒的,至于说标图不好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塑胶件一般只会下外形尺寸和几哥有装配要 ...

再请问下兄弟,关于塑料件的拔模角度和圆角是不是可以直接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来,因为对塑料模具不了解,所以在给拔模角度和圆角的时候经常很困惑不知道给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兄弟,关于塑料件的拔模角度和圆角是不是可以直接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来,因为对塑料模具不了解 ...

拔摸角看外观面有没有蚀纹,不通问好有对于的拔模角。可以百度下。其他拔摸一般拔1-1.5°左右就可以了,拔摸关键在于拔摸面的落差不小于0.02的样子,落差越大越好出模,R角一般不要小于0.2,再小就加工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摸角看外观面有没有蚀纹,不通问好有对于的拔模角。可以百度下。其他拔摸一般拔1-1.5°左右就可以了, ...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摸角看外观面有没有蚀纹,不通问好有对于的拔模角。可以百度下。其他拔摸一般拔1-1.5°左右就可以了, ...

兄弟,再请教您下,您说的拔模落差是不是就是我图片中的S。我百度了下这个名词找不到解释,只能再请教下您了,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再请教您下,您说的拔模落差是不是就是我图片中的S。我百度了下这个名词找不到解释,只能再请教下 ...

网友:
塑料模具,是塑料加工工业中和塑料成型机配套,赋予塑料制品以完整构型和精确尺寸的工具。由于塑料品种和加工方法繁多,塑料成型机和塑料制品的结构又繁简不一,所以,塑料模具的种类和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