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机构?

楼主(2020-07-20):
项目里面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就是轮子随机转动都能停留在那个位置固定住,转动角度不大,约30°。我的问题是:为了达到随意转动--固定,这样的机构叫什么?棘轮还是?有没有现有的类似标准件可以直接采购用的?

网友:
间歇运动机构,机械原理有介绍。

网友A:
弹簧球头柱塞怎么样  要看具体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球头柱塞怎么样  要看具体工况

谢谢。这是一个思路。就是有点限制-----无级变有级了。我考虑下。

网友B:
加角度传感器,控制起来方便

网友:
也想知道什么机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角度传感器,控制起来方便

不行的,要纯机械的

网友C:
笔记本转轴,牙医灯架转轴……总之各种转轴

网友:
不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转轴,牙医灯架转轴……总之各种转轴

是的,就是这种。不过我计算下扭矩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棘轮机构,超越离合器等都能实现吧

网友:
有这种棘轮分舵式的机构,只接选用标准部件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转轴,牙医灯架转轴……总之各种转轴

    在网上找到这几种,咨询售后都不懂。 我的问题是:1.安装后,这种除了受扭力作用,还有弯矩,是否可以使用?板子重5K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到这几种,咨 ...

关注lz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