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理想弹塑性材料

楼主(2020-07-20):
ansys  workbeach有限元分析中 怎么设置理想弹塑性材料

网友A:
材质选择窗口找不到弹塑性材料吗?要选具体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选择窗口找不到弹塑性材料吗?要选具体材质。

具体需要什么参数呢  设置塑性参数时 是需要双线性随动强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需要什么参数呢  设置塑性参数时 是需要双线性随动强化吗

把你选不到材质的窗口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选不到材质的窗口截图发上来。

我设置的是  inconel 690 合金 我要把它设置为理想弹塑性材料  弹性模量泊松比  设置好了以后  其塑性我是不是 添加 双线性随动强化模型啊

网友B:
不是有材料,可以直接选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材料,可以直接选用的吗?

材料库没有  我需要就是把材料设置为理想弹塑性材料的  我选用双线性随动强化 不知道行不行 在设置双线性随动强化时 参数怎么填写啊 有要求和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材料,可以直接选用的吗?

材料库没有啊 我设置的材料要把它设置为理想弹塑性材料  塑性设置时  选用双线性随动强化 我不知道设置的参数有什么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