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成本实现直线运动

楼主(2020-07-20):
最近设备上有几个地方需要做往复直线运动,但运动距离都比较近,有的只有15mm。不想用常规的同步带或丝杆配导轨的形式,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精巧的结构可以实现功能?负载轻,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
气缸加线轨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A:
今天社区讲振动盘的不是挺红火的么?电磁铁呀,你那电磁吸合不一样可以实现距离移动

网友:
倾向凸轮和连杆

楼主:
齿条还要添加导向,也节省不了成本啊

楼主:
有成熟的凸轮或连杆结构推荐吗?

楼主:
一直想做凸轮,但这方面知识有限,能推荐一下吗?结构轻巧,节约成本。

楼主:
医疗设备,不用气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社区讲振动盘的不是挺红火的么?电磁铁呀,你那电磁吸合不一样可以实现距离移动

磁铁吸合无法实现往复吧?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吸合无法实现往复吧?

我感觉干着行脑子一定要活,都提醒到这份上了还这么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吸合无法实现往复吧?

不能误导你,把电极反过来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条还要添加导向,也节省不了成本啊

圆柱齿条

网友:
想不花钱,叫你老板用手移动

网友:
一个标准小气缸加直线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滑台气缸,气动导向一体的直线运动。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做的效果?

网友:
最便宜的应该是曲柄滑块机构。电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做的效果?

3D动画转的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