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知道德标RP与英制RC螺纹的区别吗?

楼主(2020-07-20):
德标锥管螺纹DIN2999 RP锥管螺纹与英制锥管密封管螺纹RC/R的区别吗?是否一样?

网友:
管螺纹的角度和尺寸,螺纹的牙型角度都会有不同。

网友:
一个柱管螺纹一个锥管螺纹。柱管螺纹底孔是柱状,锥管螺纹底孔是1:16锥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