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类似这种有撕裂特征的板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0-07-20):
实物如上图。

常规建模方法,很简单,两个拉伸。如下。 但是用板金的方法怎么做呢?试验了几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
尺寸?板厚,圆弧半径,折圆弧会的吧。数量?

网友(点评):
人家问用软件的钣金模块怎么实现,并且能展开的。。。。并不是实际制作。

网友(点评):
哦,我以为是钣金,没看清是软件

网友(点评):
您是做模具的?

网友(点评):
不是专业

楼主:
板厚1.5mm。圆弧半径16mm。

网友:
曲面建模画

网友:
我以为,Inventor的钣金模块没有这个能力

楼主:
想用冲压来做,结果ifeature,我是搞得稀里糊涂的。

而且冲压只支持在平板上进行冲压。此路不通。

网友:
想用冲压来做?【那您是“仅造型”?还是“做设计”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只要造型就好了。能够知道展开长度。下料时把展开的补上就好了。没研究出来外形一样且能展开的。

网友:
类似做百叶窗 设计库里有个冲压 先做模具

网友:
有没有成型工具之类的命令?

网友:
试了好几种办法也没法画,成形工具不能在弧面上用,先展开再成形再折叠也不可行,弯曲了也不能展开了。希望能蹲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只要造型就好了。能够知道展开长度。下料时把展开的补上就好了。没研究出来外形一样且能展开的。 ...

做模具的师傅需要仔细设计撕裂的3段圆弧尺寸吧,3段圆弧长之和应该和上面未撕裂部分的圆弧长相等?  不懂模具和冲压工艺,瞎猜的。

网友:
这种用钣金模块造型,反而不如草绘拉伸造型来的快捷简单而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模具的师傅需要仔细设计撕裂的3段圆弧尺寸吧,3段圆弧长之和应该和上面未撕裂部分的圆弧长相等?  不懂 ...

不懂模具和冲压工艺?【可能是。但从您回复看,您懂钣金这个楼主要问的东西。其它的人连钣金都不懂,所以也就想不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处... 于是,讨论将成为“乱呛汤”的状态,这个比较闹心。所以,解决Inventor使用的问题,关键还不是对Inventor的了解,而是对机械设计专业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模具和冲压工艺?【可能是。但从您回复看,您懂钣金这个楼主要问的东西。其它的人连钣金都不懂,所以 ...

我是“看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日常接触的钣金活,常规折弯机就干了,比较复杂的用不上。

具体到这个零件,我是使用者,可以归为陈老师看不上的造型派,有这么个撕裂形状就行,对具体尺寸没有太多要求。

制造模具的师傅才算是设计派,设计不好,模具真做不出来啊。

网友:
设计不好,模具真做不出来啊?【没错。但是作为工程师,我会以“由模具师傅来决定这个结构的尺寸”为羞耻。所以我会继续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