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流加热镀层

楼主(2020-07-20):
我想给铝管加热镀层,由于铝管太长了10米,想采用涡流加热镀层,先加预热到200度左右,然后喷涂镀层,然后再加热400度左右凝固。思路如下,大家看看行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是我没看明白吗?预热的区域走远了啊……

设备不懂,圆管运动对吧?那箭头是不是应该反向?!

网友B:
支点会不会因为高温熔化?  10m的话中间是不是也需要支点?为喷涂均匀是不是直线运动的同时在增加旋转运动?

个人理解啊,可能与你的理念有偏差

楼主:
这是个原理简示图,我想买涡流加热器回来试一下。咱们先只讨论原理可行性。铝的比热容是0.88×103 J/(kg·℃), 溶点:660.37 。导热性很高,熔点也低,两端确实有变软的可能性,如果后面需要加风冷我也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点会不会因为高温熔化?  10m的话中间是不是也需要支点?为喷涂均匀是不是直线运动的同时在增加旋转运动 ...

中间支点看情况,我的喷涂点其实在四个方向,旋转铝管怕支点更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看明白吗?预热的区域走远了啊……

设备不懂,圆管运动对吧?那箭头是不是应该反向?!

远近现在可调,在估计涡流加热器也就100mm区域,喷料箱宽度100mm。箭头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近现在可调,在估计涡流加热器也就100mm区域,喷料箱宽度100mm。箭头方向是正确的。

箭头指示的是圆管的运动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示的是圆管的运动方向吗?

网友:
搞个高频加热就搞定了。而且温度可调。

网友:
建议封闭空间

网友:
涡流加热,温度上升的很快,超过400度,可能很快就达到600多度,得提前控制加热温度和时间。

网友:
涂层后再加热是什么道理?高温不会把涂层给热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