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ARA设计大佬

楼主(2020-07-20):
在额载1kg,限载3kg,臂长为400mm的SCARA中,小臂部分控制丝杠轴向上下的电机,额定功率为100W,由于要保证断电时末端不掉落,所以该电机需要加刹车。但为何好多品牌的的SCARA外挂一个刹车,而不是直接用带刹车的电机?已知100W自带刹车的电机,制动转矩为0.38。

网友A:
  说明电机自带的刹车刹不住,需要额外的制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scara

it is a kind of rob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机自带的刹车刹不住,需要额外的制动力。

在计算过程中,满负载静止情况下,作用于电机的扭矩为:0.073N*m,这款刹车的额定转矩在0.5-0.6N*m之间。主要不明白的是这中间的差值有点大。如过用自带刹车的电机,刹车转矩为0.38N*m。

网友:
除非电机自带的刹车不满足你设计的要求,要不然一般用自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电机自带的刹车通常都是电磁抱匝制动,之所以另外做制动,多半是电机自身的制动力不足了。

网友(2023-11-18):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2025-05-20):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比较纳闷,之前见过小日子的机械手也是自制的刹车,那个运行一段时间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