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翻板机构简单方案

楼主(2020-07-20):
客户有一个需求,需要在皮带机的头部做一个旁路机构,基本就是翻板装置,把皮带上的一部分料分流到旁路溜槽。
翻板在旁路停留的时间为0.3s左右,翻板打过来动作越快越好。
由于功能简单,希望驱动机构越简单越便宜越好,但是也要保证不容易故障,否则会影响正常生产。

我自己琢磨了一个曲柄摇杆机构,电机减速器驱动曲柄,转一圈正好让摇杆(翻板)回到初始位置。贴了几张示意图算是主视图,如果从侧视图上看电机减速器在中间,两侧出轴,曲柄摇杆机构也在两侧。
用个小PLC,接收上位控制信号开始动作,摇杆回到初始位置撞到限位停止。

请问大神们,这个想法是否合理,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包装行业的翻板剔除,就一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装行业的翻板剔除,就一个气缸

谢谢回复

包装机的场合,东西轻,没什么冲击力。而且食品厂都配有送气管道。确实用气缸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装行业的翻板剔除,就一个气缸

秒杀!

网友:
1。用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2、一个气缸+一个光电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包装机的场合,东西轻,没什么冲击力。而且食品厂都配有送气管道。确实用气缸很方便。

现场没有气路的话,通用可以用电机加偏心轮来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没有气路的话,通用可以用电机加偏心轮来解决啊

我没说清楚,物料属于散料,石灰石或者煤炭之类的。皮带宽度800mm~1400mm,流量300TPH~1000TPH。

电机加偏心轮是什么样的,我没接触过,适用于这种工况吗?方便发一下网页或者照片吗?

网友B:
曲柄摇杆机构需要注意有卡顿的点,否则很容易不通过三点一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柄摇杆机构需要注意有卡顿的点,否则很容易不通过三点一线的情况。

请帮我看看,第三幅图中是运动轨迹,短的曲柄顺时针旋转,会不会有卡顿的点?

网友:
用一个气缸来操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