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线的型材截面,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品?

楼主(2020-07-20):
日本的设备,准备复制!这是原有链条输送线的型材截面,国内有没有这样或者类似的标准品?如果订制截面治具费用大概多少?倍速链什么不要推荐了,因为要与原设备通用。

网友:
  自己开模具?牛

网友:
自制费用很高。

模具其实并不吓人,真正吓人的是因为批量不大,型材厂不会单独生产一次……要么上批量,要么就只能按高【米价】采购了

网友:
一样的情况,起订量500KG, 开模2万多的磨具费  我们当时用了18米x4x2 比你这个还有大

网友:
这个截面得定制,单件小批量的,开模具费用很贵。先找供应商,跟供应商商量。

网友:
别人为什么就可以随随便便开模?

网友:
这样的型材去开铸造模具,模具费至少5.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