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双向同步伸缩机构

楼主(2020-07-20):
如图,左右两边我需要同时伸缩,只要可以实现这个过程就行,后续是想要加工出来的,我现在这个,杆子太细了,到时候肯定会断掉吧,所以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意见,或者给点其它方法来实现这个过程

楼主:
我中间现在用的是凸轮变径结构,目的是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也考虑了伸缩杆、丝杠等,但是感觉行程有点长,左右两边距离3米

网友A:
看懂你的问题,可能比解决你的问题都难......

网友B:
看着有点晕,能不能发个不动的图,然后说明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晕,能不能发个不动的图,然后说明白点

好的,谢谢您提的意见,我重新上传一下图,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你的问题,可能比解决你的问题都难......

嗯嗯,我换个图

楼主:
如图,我的目的是调整A、B之间的距离,而且要同时调节。我想了一个方法,设计了如图的机构,旋转中间的凸轮,带动连杆的伸缩,这个时候是同步伸缩的;

存在的问题,结构不稳定,容易断,AB最大距离3000mm,调整范围50mm。

求助:大家有没有其它的方案,或者我的方法上面能不能改进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我的目的是调整A、B之间的距离,而且要同时调节。我想了一个方法,设计了如图的机构,旋转中间的凸轮 ...

网友C:
左边一个动力源  右边一个动力源  电气控制两个动力源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一个动力源  右边一个动力源  电气控制两个动力源同步吧

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我只想一个动力行不行

网友D:
百度图片——对中机构,不清数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图片——对中机构,不清数是不是你要的?

嗯嗯,我看了,但是远距离可以吗,距离3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一个动力源  右边一个动力源  电气控制两个动力源同步吧

首先要了解,何谓同步?同步到什么精度?

网友E:
正反牙丝杠,想便宜中间光轴联轴器连接,每边丝杠只需100长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的目的是调整A、B之间的距离,而且要同时调节。我想了一个方法,设计了如图的机构,旋转中间的凸轮 ...

A、B从你第一张图看,是很多个结构,它们是一起动,具体作用?A、B结构受到多大的作用力?同步到什么精度?连杆是不是有辅助的固定结构?连杆部位有没有安装空间的限制?
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B:
跟你说一下我做过的对中机构把,
1.正反丝杠,用伺服电机驱动的,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步进或者普通交流电机加变频器;
2.齿轮齿条,中间齿轮固定,一遍一个齿条,我用的是一个气缸驱动,推动其中一个齿条,你也可以反过来用一个双面齿条两齿轮;
3.连杆机构,中间一根长连杆,用矩形管做的。两侧反向铰接两根短连杆,其中一个用气缸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了,但是远距离可以吗,距离3米呢

我没有做过3米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最近刚做了一个同步带电缸接近5米,我也没有信心,没有做过,而且还是10台。搞就对了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反牙丝杠,想便宜中间光轴联轴器连接,每边丝杠只需100长左右

行,谢谢,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从你第一张图看,是很多个结构,它们是一起动,具体作用?A、B结构受到多大的作用力?同步到什么精度 ...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目前的话我只是想实现这个过程,就是A、B端可以同时受到等大反向的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一下我做过的对中机构把,
1.正反丝杠,用伺服电机驱动的,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步进或者普通交流电机加 ...

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梯门就是这个结构,电机水平放。不行就加粗  粗的硬的总是好使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贵啊

网友G:
这个至于用凸轮吗?用连杆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至于用凸轮吗?用连杆不行吗?

你说的是对中机构吗

网友:
结构没啥大问题,可以再简化一点,连杆连接到圆盘凸轮上驱动推杆。
强度不够就加强呗,3米跨度怕变形就加支撑呗

网友H:
整根细传动轴会有断掉的风险,可以考虑分节组装转动。

网友I:
只要两头的运动件有各自可靠的支撑,滑动顺畅、刚性好。中间的驱动机构就可以简化了,即使采用两根铝棒、钢棒、型材都可以驱动。
可你这个图上两端的运动件的支撑是单边的,中间驱动机构推动时,会有很大的偏心力,很容易就变形、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两头的运动件有各自可靠的支撑,滑动顺畅、刚性好。中间的驱动机构就可以简化了,即使采用两根铝棒、钢 ...

我考虑在两边加上滑道,不用现在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根细传动轴会有断掉的风险,可以考虑分节组装转动。

不打算用这个了,就是怕断了,换一个连杆机构

网友:
我感觉用一个齿轮,带动2个齿条就可以了啊

楼主:
|xijing1982625发表于 07-21 22:37我感觉用一个齿轮,带动2个齿条就可以了啊
能不能给我图示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我只想一个动力行不行

3m的跨度,算上机加工件和标准件,成本不一定比两个动力源的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的跨度,算上机加工件和标准件,成本不一定比两个动力源的成本低。

说的有道理,两个动力源就两个吧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用齿轮齿条

网友:
可以参考铁皮柜门锁机构,用的是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考虑齿轮齿条同步

网友:
中间结构这样不知能不能简单点

网友:
用一根轴,两端加工一段螺纹,两端螺纹为正反丝

网友:
用正反丝杆吧, 左右安装个丝杆 座

网友J:
原来那个变径缠绕的帖子也是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那个变径缠绕的帖子也是楼主啊

一般看不懂lz的帖子,就看看其他的主题。

可以看出lz的思路演进路线

网友:
感觉正反丝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