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折弯圆管的标注

楼主(2020-07-20):
请教下各位像这类圆管折弯的,在标注尺寸的时候标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是标内轮廓中心线还是外部轮廓线更贴合实际生产。第二个就是在外发生产的时候厂家会让我们算展开长度,这个长度大家一般都是怎么计算的,直接算的中心轮廓线长度么。

这种图纸标注哪个尺寸合适

这种图纸标注哪个尺寸合适

网友A:
圆管和钣金折弯都是标注最小内R角。SolidWorks有展开长度,配置属性里可以设置,点击平板也可以直接获得展开图

网友:
我会按中心线标注。

网友:
你的草图怎么画出来的,就怎么标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管和钣金折弯都是标注最小内R角。SolidWorks有展开长度,配置属性里可以设置,点击平板也可以直接获得展 ...

请问下圆管折弯也能用钣金模块画么,我试了下貌似不行

网友:
。。。难道是我落伍了?为什么我们公司都是标坐标点的

网友:
管路最标准的标注方法就是X Y Z,计算下料长度是各个直线段长度加上弧长长度。

网友:
按中心线标注比较好

网友:
这种类似空调里面的管路件零件,标注时需要从一端出发,沿着管路,做投影视图,一个接着一个,之前在空调企业,管路零件很常用

网友B:
中心线标注,其实实际过程中都是很难测量的,楼主这样的管子是弯管机成型出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心线标注,其实实际过程中都是很难测量的,楼主这样的管子是弯管机成型出来的吧?

一般是电木板雕刻一个凹模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线标注,其实实际过程中都是很难测量的,楼主这样的管子是弯管机成型出来的吧?

是的,弯管机。我也这么觉得,标注中心距的话其实给我的感觉不太好测量,不过就算标注内外轮廓感觉也不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木板雕刻一个凹模检验

请问下,那如果用雕刻凹模检验的话是不是标注内轮廓或者外轮廓更方便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