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丝杠轴承座轴承用背靠背DB和面对面DF组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7-20):
请教师傅们,丝杠轴承座轴承用背靠背DB和面对面DF组合有什么区别,因为背靠背DB组合要考虑丝杆热拉伸的问题比较不好控制,所有想换DF的组合,就是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网友:
背靠背DB组合也叫“反装”,指2个轴承的外圈宽边相对的安装方式。

面对面DF组合也叫“正装”,指2个轴承的外圈窄边相对的安装方式。

还有一种DT组合,串联配对的安装方式,也就是指一个轴承外圈的宽边与另一个轴承外圈窄边相对的安装方式。如下图的角接触轴承,

背对背DB安装:载荷作用中心在轴承中心线之外;力作用点跨距较大,悬臂端刚性较大,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增大,轴承不会卡死破坏。

面对面DF安装:载荷作用中心在轴承中心线之内,结构简单、拆装方便,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减小,容易造成轴承卡死,因此要特别注意轴承游隙的调整。

串联DT安装: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同一侧,适合轴向载荷大,需多个轴承联合承担的情况。

一般用于这种成对安装的轴承有圆锥滚子轴承(30000型)和角接触轴承(70000型),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类轴承?

网友:
除非特殊结构需要,我一般会首选DB安装。

网友:
参考一下图片

网友:
背靠背安装便于后期维护,这种用法更多的使用到现场。

网友(2022-05-11):
通常的立式加工中心,主端也就是电机端的轴承通常采用DB的组配型式,副端通常采用DF/或者DB/或游动支承-深沟球轴承的支承型式;
DF/与DB对比深沟球球轴承,深沟球轴承只承受径向载荷,角接触轴承的组配方式可以承受双向的轴向载荷;(DB/DF组配方式;)
DF/与DB组配方式对比,DF组配方式的载荷作用中心在两个轴承之间,调心性比较好,也就是说相对来说,能相对的高速运转;但是提升作用不多;
DB与DF的丝杆传动部分的装配结构,对装配工艺有较高的要求,也就预紧,如果想要预拉伸到预定的丝杆的热伸长,又需要考虑到轴承的预紧力的大小,预紧力过大轴承发热严重,容易烧结或蠕变(普遍机床丝杆部的轴孔配合不是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