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拍打的结构问题

楼主(2020-07-20):
图片里是一个上下复动的一个小设备。
动力源是个30W的直流电机,转速860转。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连续工作8小时左右就会出线卡死的问题。但是所有的螺丝都没有松动,上下往复运动的地方都是顺滑的,只是驱动的部分出线卡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哪里卡???
加大功率和散热

网友:
力不对称,增长导向套试试.

网友:
驱动部分的哪个地方有卡死现象?

网友:
是不是工作时间长发热引起的?

网友:
查下什么地方需要润滑的,什么地方需要散热的。

网友B:
1、图片上看看没有减速,直流电机使用久了扭矩衰减?
2、偏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卡???
加大功率和散热

建议lz做一下标识,各个部分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片上看看没有减速,直流电机使用久了扭矩衰减?
2、偏载

应该有一级同步轮减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片上看看没有减速,直流电机使用久了扭矩衰减?
2、偏载

lz没标识清楚各运动部件,我估计大概率是你说的偏载问题。

需要lz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C:
问题:机构受力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偏心轴与导轨位置有较大偏心,这个不太好。
建议:若可以修改,建议将中间2根导柱改道至偏心轴外面。

网友:
偏心的机构多多少少会有些卡顿的情况。。。

网友:
lz改进得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机构受力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偏心轴与导轨位置有较大偏心,这个不太好。
建议:若可以修改,建议将 ...

机构比较紧凑,导向我估计难改了。

看看能否增加小飞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