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这么能凑合的(2)

楼主(2020-07-20):
见过凑合的,没见过这么能凑合的。
现场设备等着开机,外径20的密封圈坏了,现买太远,老师傅仓库找到几个大号的,一把剪刀,一瓶三秒胶,大改小。
你别说还真好使

网友:
这个,紧急处理可以,也算是没有办法滴办法了。

如果是静态,相对还好;如果是动态,能维持多久很难说。另外,接触油脂与胶的相溶性,也是不确定因素之一。

网友:
管一两个月应该没问题

网友:
现场急用,可以这么干,我们车间有时也这样干,这里也有点经验。

网友:
在下表示佩服

网友:
我们会备有圆橡胶条,需要多大的直接裁剪粘结,不过仅限静密封

网友:
大开眼界!救急可以使使看。

网友:
普通机械静密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静密封,密封腔压力小,买不到合适的密封圈只能买胶条,粘结位置的斜口还是有点讲究的,耐不耐用就看斜口和胶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以前这事干的多了,我们一般是会备一些常用胶条3.55,5.3 ,5.7的,外加495瞬干胶,减成品多浪费

网友(点评):
胶条也没有。

网友:
你要是不标接口,我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A:
随机应变,快速恢复生产

网友:
压力温度不高,渗透不强可以这样搞的

网友:
直径特别大(非线径大)的O形圈都是这样搞的,采购一卷O形圈,用多长,剪多长,斜剪开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应变,快速恢复生产

现场应付开机还可以。

网友:
常用的招数,关键是要斜口拼接。

网友:
先撑一下

网友:
真得能粘牢固吗?用一段时间会不会断开??

网友:
这种出来办法是可以的,以前的公司遇到密封圈不合适的时候就是这么处理的,很好用的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乐泰有专用的胶水,502胶后发硬发脆,静密封可以的。

网友:
我们生产厂家都这么干,还别说现场维修了

网友:
现场总会有惊喜  学习了

网友:
这也是钳工的能力

网友:
静密封,一个长方形的腔体,800*600左右的,需要密封,我也是干的,几个密封圈用胶水粘的,没问题,2年多了

网友:
乐泰支持这样的用法,技术样册里有说明

网友:
应急用可以

网友:
现场救急,后期能换就换了,墨菲定律说的,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用406,橡胶不会发硬

网友:
没办法,有的地方O型圈不好买,设备备件也不好买,自己加工还得热处理周期,应急都这么干

网友:
其实,店里卖的密封圈也有这种粘接的,并不是完全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