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冲床故障

楼主(2020-07-21):
今天给大家伙说说气动冲床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会有点长,希望各位看官朋友耐心看完哦,下面是详细内容。

一、气动冲床不回位及不能正常动作故障

1、管路连接不对。

2、气源压力过低。

3、机器故障。

4、提升力(回程拉力)不够。

二、气动冲床动作慢故障

1、气源压力过低。

2、管路过长或接口过小。

3、增压部分出现背压。

三、气动冲床增压时压力不稳定故障

1、气源压力不稳定。

2、增压行程不够。

3、预压行程未到位。

4、液压油不足。

四、气动冲床管路或电磁阀出现液压油故障

1、储油筒油量过多导致管路和电磁阀处出现液压油。

2、气源压力过高使密封件扭曲,从而致使管路或电磁阀处出现液压油。

3、内部密封件损坏。

五、气动冲床无增压故障

1、调速接头处于关闭状态。

2、调压阀损坏。

3、阀组没有调试好。

网友A:
气动冲床一般都是输出力比较大的气缸,也有用增压缸的。

网友:
气动元件,用一阵子就不好好干活儿,在我溜达过的太多工厂,原因无非就是一个:

气源除湿不够。

玩儿到狠的,马扎克上拔下气管,喷出来的不是气,是完完整整的水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冲床一般都是输出力比较大的气缸,也有用增压缸的。

用增压缸的要比气缸占用面积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