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带内外键槽的单向轴承

楼主(2020-07-21):
参数如下,例如CSK15,内槽5*1.4;外槽2*0.7;

内槽的方键5需要配做,

外槽没这么小的键,使用过这种单向轴承的朋友有何好的建议?

用顶丝可以吗?

谢谢指点!

网友A:
线切割割一个键槽不就好了吗,还需要什么解惑?单向轴承的力本来就是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割一个键槽不就好了吗,还需要什么解惑?单向轴承的力本来就是比较小的。

想省事,用尖头顶丝是否有人干过

网友(点评):
力不大也可以的,坏了在说。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么用的,力不大的话没问题

网友A:
对自己严格要求就按规则做什么地方都要偷懒技术如何提升?如果想做个泥腿子那就马马虎虎将就着做反正改改也容易。但是你懈怠了工作,最终又有谁会懈怠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自己严格要求就按规则做什么地方都要偷懒技术如何提升?如果想做个泥腿子那就马马虎虎将就着做反正改改也 ...

考虑可维护性。
安装键的技术水平要高于拧顶丝。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带键槽的轴承。

网友(点评):
老大,人家说的是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嘿嘿,把限定词丢了

网友C:
完全看工况,内外都不带键槽或者只带内键槽的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带键槽的轴承。

不会吧,大侠涉猎如此广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工况,内外都不带键槽或者只带内键槽的都用过

工况是一根轴上要安装两个反相的单向轴承。转速不高,力矩不大。
选了带俩键槽的。

网友D:
这种轴承用过很多。做轴时把键槽铣深就好。

网友:
最好是键子,受力不大的话,用顶丝固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这是只想做糙,而不是做精。

做事,得换位思考。

如果你买了这么个设备,键槽里只是拧进去了一颗螺丝,你高兴吗?

太简单不过的事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只想做糙,而不是做精。

做事,得换位思考。

大侠言之有理!

网友:
顶丝受力不行吧,时间久了可能脱出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顶丝,时间长了螺丝松动就会打滑,标准的平键不能用,就非标定制嘛。

网友E:
何况,用螺丝去顶轴承外壳,是故意去破坏轴承外壳的正圆度。。。这还能跑几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况,用螺丝去顶轴承外壳,是故意去破坏轴承外壳的正圆度。。。这还能跑几天啊。。。

正在考虑抱轴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轴承用过很多。做轴时把键槽铣深就好。

轴是现成的电机出轴。没法再加工。

网友:
能否考虑自己做个键来配合,既然其他不好改的话。

楼主:
这个配字,有点麻烦。现在外键考虑抱轴工艺

网友:
力不到,紧定螺丝方便,
可以考虑用圆柱端的,即使有毛刺也方便拆卸更换

网友:
看传递扭矩,受力不大就可以

网友F:
最好用键定位,顶丝力度不好把控,松了定位不准,紧了会把外圈顶变形影响轴承寿命!

网友:
可以用顶丝螺杆带着键条增加受力面积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键定位,顶丝力度不好把控,松了定位不准,紧了会把外圈顶变形影响轴承寿命!

确定用键+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割一个键槽不就好了吗,还需要什么解惑?单向轴承的力本来就是比较小的。

2的键,太折腾人了。改用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