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的热处理

楼主(2020-07-21):
40Cr材料,直径12mm,长度500mm,热处理到HB220-260,表面粗糙度要求ra1.6,配合要求f9,这个要求供应商说是不好热处理,热处理后零件变形不好加工。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加工吗,加工的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真空热处理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大侠有做过类似的零件吗

网友:
这种杆不是一般有现成的卖吗?还有点好奇,你这个杆是做什么用的,我见过一般都是要求硬度比较高的

网友:
调质后冷拉

网友:
直接买冷拉杆。可以找钢厂协商。

网友:
我做过直径13的45号  调质235,粗糙度一样,570长,大约是一根1800元,直线度要求是8丝。

网友:
直接买调质料光圆加工

网友:
我怎么隐隐的认为,市场上有标准或者接近楼主要求尺寸的光杆呢,楼主找找看,直接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要求,看不出难在哪?

网友:
换一家供应商,换一家专业搞热处理的,别问机加工的供应商,机加工的一般都是半瓶子的水平。

网友:
先做粗坯,再调质(调质后校直),然后在精加工所有尺寸。

网友:
买根光棒不好么,自己加工成本太高

网友:
有现成的光棒不能用吗

网友:
12的光轴可以直接买标准件来用的。

网友:
需要找专门做轴类精加工的,有校直设备

网友:
真空处理,然后平衡机校直就行啦

网友:
光拉轴。也就是热处理后冷拉。外圆直接到尺寸,精度。

网友:
你问一下专业生产油缸。气缸的厂家。他们的轴都是买的现成调质好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