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硫化钼润滑剂使用方法

楼主(2020-07-21):
请教各位有使用二硫化钼作为固体润滑剂的朋友,二硫化钼粉可以直接涂抹在转动或者滑动时需要润滑的部位上吗?比如电机的转子,电刷,或者轴承的转动部位。另外,选择二硫化钼粉作为润滑剂时,通常用哪一种颗粒度(1μ到10μ)? 纯度用多少等级的(96-99%)。粉体粒度越细越贵,纯度越高越贵,但越是细的粉和纯度越高的粉润滑效果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不同的规格,纯度,在你的产品上做实验,实验结果那种效果好,就用那种;或者找厂家推荐。

网友:
直接涂在运动结构表面!
但用在电机转子,没这么用过。

网友:
电机用二硫化钼?这是异想天开还是开玩笑了?

网友:
粉的还真没见过,用的都是脂状。

网友:
电机内部也需要润滑吗?是否有电流短路的风险??

楼主:
我也是看到一些网上的文章,说可以把二硫化钼涂在电机的电刷上来降低摩擦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文章?有验证数据么?

网友(2020-12-14):
二硫化钼直接用在电机上没有见过现实的案例,对比润滑脂不知道具体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二硫化钼是一种固体润滑剂,一般的应用是使用超高温度下的润滑或者是作为极压润滑脂中的抗冲击载荷添加剂。个人觉得除非电机有特殊要求或者是客观条件的要求,对比使用润滑脂换成二硫化钼的意义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