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闭环的判断

楼主(2020-07-21):
封闭环如何判断?
如题,判断为镀膜后孔半径。理由是镀膜后孔半径是镀膜加工后最后形成的尺寸(标准规定也是这样规定,最后形成的尺寸为封闭环)。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判断镀膜厚度为封闭环,镀膜后的孔尺寸是要求保证的为重要尺寸,镀膜厚度是不做要求的。
封闭环不是最不重要的尺寸吗?

网友:
镀膜厚度至少是工艺要求中的重要尺寸。电镀的工艺过程卡片里,镀前需要检测的是来料尺寸,工艺要求的是镀层厚度尺寸,质检检测的是成品尺寸。

网友:
极值解法这种方法又叫极大极小值解法。它是按误差综合后的两个最不利情况,即各增环皆为最大极限尺寸而各减环皆为最小极限尺寸的情况;以及各增环皆为最小极限尺寸而备减环皆为最大极限尺寸的情况,来计算封闭环极限尺寸的...

网友A:
书上的算法对吗?假如镀前最大孔半径25.022,镀后最小半径25,镀层最大厚度不得是0.022吗?书上为啥算的是0.01??费解

网友:
减环——尺寸链中某一类组成环,由于该类组成环的变动引起封闭环的反向变动,该类组成环为减环。尺寸链,在零件加工或机器装配过程中,由互相联系的尺寸按一定顺序首尾相接排列而成的封闭尺寸组。组成尺寸链的各个尺寸称为尺寸链的环。其中,在装配或加工过程最终被间接保证精度的尺寸称为封闭环,其余尺寸称为组成环。组成环可根据其对封闭环的影响性质分为增环和减环。若其他尺寸不变,那些本身增大而封闭环也增大的尺寸称为增环,那些本身增大而封闭环减小的尺寸则称为减环。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这两天查了很多相关知识,基本上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算法对吗?假如镀前最大孔半径25.022,镀后最小半径25,镀层最大厚度不得是0.022吗?书上为啥算的是0 ...

我之前也这样想的,不过也反应过来不对。如果镀膜厚度是0.022,当孔尺寸为最大实体尺寸25.01时,镀膜后孔尺寸为24.988了,不满足要求。还是要先判断好封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算法对吗?假如镀前最大孔半径25.022,镀后最小半径25,镀层最大厚度不得是0.022吗?书上为啥算的是0 ...

镀层厚度是0.11,这样*2就是0.22了,注意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