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workbench建模过程中出现错误

楼主(2020-07-21):
在workbench的DM建模界面进行建模过程中,使用enclosure命令时出现如图所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模型是不是没有封闭,或者有干涉相交的地方。
ansys能导入3d模型,最好不要用ansys自建,用设计的模型不是更好一些,修改后的分析起来也方便。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Solidworks或者cero建模,感觉ansysy不太适合建模

网友B:
是不是有限元网格没有划分好,有不合格质量的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型是不是没有封闭,或者有干涉相交的地方。
ansys能导入3d模型,最好不要用ansys自建,用设计的模型 ...

就是用SW先建好的模,当时也用sw的干涉检查过,没问题,导入workbench的DM在进行enclosure操作时就出这种错误,有人说是存在干涉,但是检查没问题的啊,请问你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限元网格没有划分好,有不合格质量的网格?

还没进行网格划分操作,这是在创造计算域,钢丝绳长度是50mm,使用enclosure命令时边长用的是100,完全能包裹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SW先建好的模,当时也用sw的干涉检查过,没问题,导入workbench的DM在进行enclosure操作时就出这种 ...

一般这种情况,把所有零件隐藏后,两个两个一组的比较,是否存在干涉,同时零件与零件间的面是否有导入后存在的尖角之类的,尤其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位置。
另外可以在SW中先检查一下干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把所有零件隐藏后,两个两个一组的比较,是否存在干涉,同时零件与零件间的面是否有导入后 ...

我刚才尝试了一下,不让钢丝绳弯曲一定角度,就是用直管形式时如图1,在DM里面使用enclosure命令时没有报错,但是当钢丝绳弯曲时就会报错如图2这是什么原因啊,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尝试了一下,不让钢丝绳弯曲一定角度,就是用直管形式时如图1,在DM里面使用enclosure命令时没有报 ...

你这个模型可能导入的问题,因为扭曲的3d,在导入时会有干涉的风险,设置一下导入时的参数,比如缝隙,距离等能接受多少,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模型可能导入的问题,因为扭曲的3d,在导入时会有干涉的风险,设置一下导入时的参数,比如缝隙,距 ...

导入时的参数是在SW上改,还是可以在DM上改啊,如果是在DM上改的话,具体是用什么命令啊,多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时的参数是在SW上改,还是可以在DM上改啊,如果是在DM上改的话,具体是用什么命令啊,多谢解答

这个你得查资料了,具体怎么弄我也没忘记了,因为很少用,而且不太好使,因为有时模型太复杂,不过你的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查资料了,具体怎么弄我也没忘记了,因为很少用,而且不太好使,因为有时模型太复杂,不过你的可 ...

嗯嗯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型是不是没有封闭,或者有干涉相交的地方。
ansys能导入3d模型,最好不要用ansys自建,用设计的模型 ...

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模型怎样算封闭啊,如果能看到消息的话麻烦帮忙解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