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沉淀硬化不锈钢国内是不是很难买,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7-21):
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人了解沉淀硬化不锈钢做轴。另外请问计算转轴的时候,许用扭转切应力是怎么算的,有公式吗,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机械设计手册只是常用材料的大概范围?

网友A:
许用扭转切应力是切应力除以安全系数。对塑性材料切应力=(0.5~0.6)*抗拉强度极限。脆性材料切应力=(0.6~0.8)*抗拉强度极限。
不清楚的话,查查材料力学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用扭转切应力是切应力除以安全系数。对塑性材料切应力=(0.5~0.6)*抗拉强度极限。脆性材料切应力=(0.6 ...

教材中这个安全系数并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材中这个安全系数并没有找到

安全系数根据工况或者行业经验自己确定,你查查资料,看看以前有类似项目计算的安全系数取多少?

网友:
建议直接查询许用切应力比较准确,不建议采用拉应力换算的方式

网友B:
查了设计手册:
603位粉丝
剪切:
许用剪应力与许用拉应力的关系:
1.塑性材料[τ]=(0.6-0.8)[σ];
2.脆性材料[τ]=(0.8-1)[σ].
扭转
许用扭转应力与许用拉应力的关系:
1.塑性材料 [σn]=0.5—0.6[σ]
a. ASME VIII-II AD132-0.6Sm(Key,shear ring and pin),
b. ASME VIII-II AD132-0.8Sm(Sm=0.67σs(circle round of stem )
2.对于脆性材料 [σn]=0.8—1.0[σ]
轴的扭转变形用每米长的扭转角来衡量。对于一般传动可取:
[υ]=0.5°--/m;对于精密传动,可取[υ]=0.25°—0.5°/M;对于要求不严格的轴,[υ]可大于1°/M计算。
推荐于 2016-08-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设计手册:
603位粉丝
剪切:

按照这么算的话,45钢的扭转剪切力应该是70左右,而手册是30~40,表示疑惑

网友:
可以买到,交货时间可能会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