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佬,有没有能自分离的螺母

楼主(2020-07-22):
我想让丝杆螺母能自己分离,比如分成两半,这个时候丝杆在轴向能自由活动,不受螺母限制。需要的时候在合上螺母。有没有这类结构???

网友:
有。剖分螺母。常见于台钳、切割机夹料口……

网友A:
这个思路不好实现,存在一个【螺母复位时的对牙】问题。比较好解决的思路是螺母和丝杠不变化,与螺母或丝杠关联的零件,通过摩擦式离合器等方式实现动力(或传动)的通断

网友:
螺母固定端加个卡口自旋套就可以了,需要的时候合上,参考离合器

网友:
这种螺纹需要螺距较大,一般为T形螺纹,普通车床加工螺纹的开合螺帽就是这种构造

网友(点评):
是这种样子,但是还没想明白,重新闭合的时候,对牙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一转不就扣进去了

网友B:
卡盘的手动开合结构可以实现,剖分螺母传动时间隙比较大。

网友:
很久前见过范氏快速台钳,能达到你的要求.但不记得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好实现,存在一个【螺母复位时的对牙】问题。比较好解决的思路是螺母和丝杠不变化,与螺母或丝杠 ...

是的,我现在一直解决不掉的就是重新对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的手动开合结构可以实现,剖分螺母传动时间隙比较大。

间隙大没事,不求很高的精度

网友:
啮合是个渐进的过程。

网友C:
找台老的车床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台老的车床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总不能找台车床拆了看下吧……

网友(点评):
有啥不可拆的,没动手能力看图纸也可

网友(点评):
网上找个视屏看看也可明白的

网友(点评):
已经在找了,都上油管上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不能找台车床拆了看下吧……

https://v.qq.com/x/page/u0328ozk5zv.html
这个就是

网友:
老车床车螺纹标配的丝杆开合螺母结构

网友:
|和大爷发表于 07-22 11:41这种螺母

这种轴套网上很多卖的,其实这一对儿也是靠丝杠导正。

网友:
赞同三楼的做法

网友:
可以两边增加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