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连杆和凸轮组合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0-07-22):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8工位分割器的组装机器,其中4个工位的凸轮机构可以用我们常见的平面凸轮连杆机构做,但有4个工位,跟我的主轴成45度夹角,那么问题来了,我自己感觉有45°角度的工位中,连杆跟关节轴承的连接有点不靠谱,但又无法从理论上分析哪里不靠谱,发上来大家看看,并请教大家2个问题①请大家看看这机构可行性怎样?②大家是如何解决这种带夹角的凸轮连杆机构的

网友A:
图中1和3为平面连杆机构,当凸轮逆时针旋转构件3的右端降低,带动红色连杆向下运动,构件1绕A点旋转,构件
1的左边要想下运动,右端要向上运动,而构件1端右端和旋转点固结在支架上,是不是无法绕A点旋转?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下图的45°是轴和哪个构件的角度?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伸摆手凸轮2轴是空间垂直,也是用的2个关节轴承。

网友B:
你可以把1做个45°的凸台出来就不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1和3为平面连杆机构,当凸轮逆时针旋转构件3的右端降低,带动红色连杆向下运动,构件1绕A点旋转, ...

1端右端不是固接,是随动器和一个槽;45°角我图上标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1做个45°的凸台出来就不担心了

这个方法感觉可以,就是加工麻烦

网友:
方案可以的,关节轴承有角度限制,摆幅不是特别大的话,问题不大。关节轴承使用有一定的局限,作为频繁运动的节点不太合适。

网友:
机构没大问题,频繁运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2 受力大的话   1,3连接销最好加直线轴承,同时因为随动器侧装,机构又是45度斜角所以1、3会受力倾斜会给连接销一个侧倾力1、3还会与他们的连接座发生磨损  所以还要考虑生锈磨损导致 3左侧最高点卡死时机构不随凸轮运动,最好在3右侧加个气缸辅助运动使随动器与凸轮面贴紧能更好控制2运动精度还可以通过气缸检知对机构状态监控

网友:
最好用软件做个运动仿真,这样有没有问题直接就能看出来。这种空间机构分析起来比较费劲,尽可能地转化为平面运动。宁愿加工复杂地构件做平面运动,不愿做简单零件做空间运动。除非量大,可以做实验验证,需要不停地压低成本。

网友:
这种传动连杆较多,好几个杆件组合而成,会有较大的传动效率损耗,就怕凸轮转一圈,你机构动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