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米铝型材如何选择在设备上使用可以长时间不发生形变,形变量在0.2mm以内

楼主(2020-07-22):
考虑铝型材的运输,安装都有可能产生形变问题,铝型材在设备上是垂直安装的,铝型材安装上设备后需要在一个方向面上用百分表打表,同时保证长时间使用不发生形变,不晓得如何选择,求教坛友  是选择角铝好呢还是选择图片中的空心棒材亦或是坛友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这么长,还这么高精度要求,不敢想

网友(点评):
多输入一个0

网友(点评):
多输入一个了0

网友:
上面的空心材看着挺刚的。

网友:
主要你的型材受到什么形式的作用力?大小? 多给点参数 我可以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问的,只要你截面惯性矩足够大,刚度足够强,你可能1微米的变形都不会有。建议具体情况讲清楚,才好给对应的建议

网友:
4.5米高,0.2mm地变形量,用铝型材估计成本比较高。这个刚性和压杆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如果没有侧向力,计算非常困难。如果有动载荷,麻烦就大了。

网友:
必须多点支撑,

网友:
这个不难吧 调好位置直接焊上 然后刮一刮

网友:
零件刚度和强度看着挺好的啊,不会变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