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脑WIN10 系统,那个版本Inventor 好用

楼主(2020-07-22):
最近换了笔记本,win10系统  以前都是在用2012版本,在新电脑上面WIN10 里面也装上了2012 就是打不开,以兼容win7模式运行也打不开! 请问有win10版的2012吗!  有用过其他高版本的,模型能像CAD一样另存 为低版本的吗!

网友A:
2021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1版本吧

低版本的打不开2021是吧!   也不能另存为低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版本的打不开2021是吧!   也不能另存为低版本的?

肯定,而且永远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不支持2012版本。推荐2018和2021.常见三维软件均不支持保存低版本

安装了2018  还可以 ,win7与win10  均支持!只能把安装包拷贝好,给同事送过去升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而且永远如此

谢谢陈老师,已经安装了2018 支持win7与win10!

网友D:
相比较而言,版本越低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比较而言,版本越低越稳定。。。

系统不支持没办法!  我用过2008  2012 版本升级了,还是有改善的,最明显的就是2008导入的STP组件 保存后,零件名都是123456等等,而且是在一个文件夹里面,经常关联错误!  到了2012 保存的时候就自动新建一个文件夹存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不支持没办法!  我用过2008  2012 版本升级了,还是有改善的,最明显的就是2008导入的STP组件 保存 ...

从13年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在用12版,期间测试过好多个版本,感觉还是12版顺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