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器漏气是不是会造成以下的影响?

楼主(2020-07-22):
1:增压时不稳定。

2:气液增压器抖动

3:动作速度慢。

4:异响。

网友A:
通常漏气不会造成上述问题,因为一直在供气,除非你的漏气特别严重,造成明显的压降;

网友B:
漏气后压力会降低,压力降低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你可以做个试验,看压力低到多少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气后压力会降低,压力降低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你可以做个试验,看压力低到多少会出现?

好的,待会去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漏气不会造成上述问题,因为一直在供气,除非你的漏气特别严重,造成明显的压降;

一直在供气也一直在漏气啊,所以才会问一下。

网友:
会的,整体系统不稳定,就会出现诸多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