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槽的设计合理性及加工方式

楼主(2020-07-22):
如图示,材料为304不锈钢,0.4mm宽度的这个导槽,可以选用什么方式加工比较好,谢谢

网友:
上铣床,线切割

网友:
怕是只有线割了

网友:
线切割或者铣床

网友:
应该是线切割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0.4厚锯片铣刀直接干

网友:
铣床可以加工0.4mm这样的槽,但是,0.4mm的铣刀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说实话,我更纠结怎么装夹……

网友:
冲压的话,成本会降低很少,但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量

网友:
还是铣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更纠结怎么装夹……

哈哈哈 确实装夹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线切割加工,没啥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