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IMISURE这个牌子的磁性传感器怎么固定

楼主(2020-07-22):
第一个用这个传感器,百度好久都没查出怎么固定,要哪位大神知道 :'(

网友:
上海有代理公司,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
传感头不是有螺丝孔固定吗?磁栅尺部分估计用胶粘的,一般有自带胶,撕开离型纸就可以粘。

网友:
从图上看,上面有两个螺丝孔,可以借助设备上的支架,支座,本体安装

网友(点评):
磁块知道固定方式,就是底下磁条不太懂怎样固定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清楚,磁条是单独的?

网友(点评):
没用过,不知道 也没有实物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22 16:06上海有代理公司,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下
问了 回答之前都要提交个人信息还有公司信息,被打扰怕了就没有下文了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07-22 17:47传感头不是有螺丝孔固定吗?磁栅尺部分估计用胶粘的,一般有自带胶,撕开离型纸就可以粘。
磁条是自带双面胶类型的来固定底座吗?

网友(点评):
不同厂家的可能有差异,其它厂家有采用自带双面胶的方式,这个买回来看看就懂了。

网友:
如果买回实物,看有几个孔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