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的设计,安全系数取值问题

楼主(2020-07-22):
每次在计算轴径的时候,以塑性材料为例,许用切应力是按照许用拉应力除以一个大于1的安全系数得到的,那么这个安全系数大家都是怎么取的,还有许用切应力和许用扭转切应力是一个概念吗?按我的直接理解是两者是不一样的,许用扭转切应力应该比许用切应力小,但是怎么取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安全系数一般都用手册推荐值,想可靠性高点就取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一般都用手册推荐值,想可靠性高点就取大一点。

手册中并没有

网友B:
安全系数不同的行业也不一样,起重的我之前干过查3811标准,像其他的化工,核电级,军工级的都不一样。一般两倍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不同的行业也不一样,起重的我之前干过查3811标准,像其他的化工,核电级,军工级的都不一样。一般 ...

我按照手册上给的45钢的推荐值,反推得到安全系数2.5左右

网友:
安全系数越大学好!

网友:
安全系数的选取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加工材料经验选择,肯定是越大越安全,同时成本越高,需要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