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摇杆问题

楼主(2020-07-22):
新人请教一下这个曲柄导杆机构可以怎么改进来消除急回特性?

网友A:
百度文库里面搜:曲柄摇杆机构无急回特性的条件及其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面搜:曲柄摇杆机构无急回特性的条件及其应用

再请问一下,那个是曲柄摇杆机构,这个是他演化的曲柄导杆机构,请问这个怎么消除呢?

网友:
感觉无法完全消除,我用solidworks 的motion试了一下,当机架的长度比摇杆长度长很多的时候才能趋近于无急回特性。
如图这两个尺寸。

不一定对,希望蹲到一个更专业的解答

摇杆长30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机架宽600

摇杆长30,机架宽600

网友:
在曲柄摇杆机构中,以曲柄为主动件做整周回转运动,摇杆做摇摆的圆弧运动,在摇杆的两个极限位置,曲柄和摇杆会共线,此时摇杆在回程的速度大于整个运程的平均速度,这样的特性就是曲柄摇杆机构的急回特性。可以降低回程速度来消除急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