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气控阀

楼主(2020-07-23):
寻找一个气控阀,原理图如下图,常位为截止状态,工作位为进气口供2路气路,另外一个气控阀正好与这个相反,见到的大侠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20-7-27 08:05):
关键点在于得到信号后,同时供两路,保证两路压力不存在误差,断开时,两路不能互通,要求两路中的压力变化能测出来

网友A:
迷迷糊糊感觉像是五位三通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迷糊糊感觉像是五位三通电磁阀。。。

原理图上时这么画的,现场是两个铜件,没有标识,也没拆,不知道这个件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时这么画的,现场是两个铜件,没有标识,也没拆,不知道这个件到底是什么原理

拍着照片看一下

网友:
我翻了一下亚德客样板,没找到,如果买不到,楼主要不用两个两位两通气控阀代替?

网友:
看图,常用的气控阀,还真没你要的那种,急用,可以用2通阀替代,出口加个三通不就成了。

网友B:
一个两位两通阀+一个三通接头不就好了

网友:
两位两通阀加两位两通阀

网友:
2个2位2通的气缸阀, 在2口(工作口)加一个三通接头.

网友:
可以用上面社友说的阀去组合,实现你的功能,如果要买新的或者定制估计价格不低。

网友:
选个截止阀加个锁母三通,

网友C:
两位的出口加个三通,不知道其存在的意义。

网友:
实在不行用两个电磁阀来实现这种动作。

网友:
同意七楼的做法

网友D:
一个两位两通阀+一个三通接头不就好了,这个达不到楼主要求,这样AB口是互通的,楼主要求是不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位的出口加个三通,不知道其存在的意义。

如果放到产品中就能理解了,保证产品测试两气路的统一,防止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两位两通阀+一个三通接头不就好了

截止状态下要求两路断开,不能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两位两通阀+一个三通接头不就好了,这个达不到楼主要求,这样AB口是互通的,楼主要求是不互通

对,截止状态下,要求两路不能相关联

网友:
没见过,也可能是2位3通阀的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