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怎么根据零件计算加工费

楼主(2020-07-23):
刚接触这个独立估计零件费用,想知道怎么计算;比如铝件加工 长宽厚然后沉头孔螺纹孔掏空等加工工艺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你先要按零件拍加工工艺,或者知道零件需要的加工方法,不同的加工方法所用的机器公式费用是不同的,再结合当地的工时定额来核算加工费

网友:
肯定要知道工艺啊

网友:
大楷预计的话按材料重量

网友:
不懂加工你就不会算,这技术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行的。

网友:
这个简单,活发给我加工,报价自然出来了,坐标苏州园区欢迎骚扰

网友:
先分析好零件的加工工艺,然后将零件胚料的价钱算出来,然后再算出每个机加工工种的时间,然后用时间乘以每个工种的单价,和材料单价想加,得出的价钱再乘税点,就是这个零件的价钱了,如果是单价的话还得乘一个单件系数

楼主:
|zn0418发表于 07-23 14:56你先要按零件拍加工工艺,或者知道零件需要的加工方法,不同的加工方法所用的机器公式费用是不同的,再结合当地的工时定额来核算加工费
知道加工工艺,但不知道加工工艺费用呀!也不知道加工时长 哎

网友:
根据每个不同的工序需要设备的每小时的费用,可以计算出来加工成本,这个具体的设备加工成本也可以通过材料的供应商来进行了解。不过建议多咨询几家合作的供应商,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例如,铣床、普车等普通设备在加工在30元/小时。但是由于地域的不同,这个价位也会有所区别。

网友:
我就是干采购机加外协的,这个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根据工艺表,材料费,加工,附加费等多个部分核算,现在就直接提供图纸和BOM表直接问加工方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每个机加工厂的报价可能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