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todesk 的材料库

楼主(2020-07-23):
其中有大量的美国标准,比如我想要添加45钢对应的AISI,其中就有AISI 1045 HV HR,
AISI 1045 705 QT,
AISI 1045 595 QT,
AISI 1045 500 QT,
AISI 1045 450 QT,
AISI 1045 390 QT

AISI 1045 225 ANLD
后缀HV HR,QT,ANLD诸如此类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没看懂,说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说的是啥?

老师,我的意思是,自己添加新材料比较麻烦,但是在inventor中的 Autodesk材料库中,可以找到对应的美标AISI钢材。比如GB 45钢,对应的AISI 1045,但是在 Autodesk材料库中前缀是AISI 1045的有多种,其后缀我也查不到是什么意思,估摸是屈服强度或者其他,所以想询问一下,其后缀的含义。

网友:
自己添加新材料比较麻烦?【那你是怕麻烦呀?还是不怕麻烦呀?】

网友:
这样其实属性应该差不了太多,只要前面的牌号一样。

网友:
我最近在做公司的MDS库,我的理解:
举个例子:不锈钢SUS 440A、SUS 440B和SUS 440C,这三种材质在成分上,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含碳量不同。
再举个例子,比如Q235B和Q235D, 它们的区别在于冲击测试时的温度条件不同。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如
不锈钢SUS 410, 这种材质的日标,对应有多种,包括:
JIS-G4305-2012-冷轧不锈钢板材、薄板和带材,
JIS-G4303-2005-不锈钢棒
……
虽然是同一种牌号,但是不同制品结构,具有不同的机械特性,还是以这个材质为例:
屈服强度,板材是205,棒材是345;抗拉强度,板材是440,棒材是540.

网友A:
MDS库?【这是啥?Inventor哪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S库?【这是啥?Inventor哪部分?】

不是Inventor的模块,就是企业的material data specification,整理完成后,再建立Inventor的材料库。但是现在也面临着inventor材料库将会变得种类繁多的问题,而这个软件又没有分级的功能。

网友A:
整理完成后,再建立Inventor的材料库?【您确定您说的这些是在解决楼主的问题?我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理完成后,再建立Inventor的材料库?【您确定您说的这些是在解决楼主的问题?我没看明白...】

您的理解能力需要提高一下了吧,楼主不就是问那些后缀什么意思么,我不就是从我工作的角度提供了几个可能的含义吗?是您追问我MDS是什么意思,我才耐心的给您再解释一下,您别的什么不说,来一句这话,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理解能力需要提高一下了吧,楼主不就是问那些后缀什么意思么,我不就是从我工作的角度提供了几个可能 ...

谢谢您的耐心,我继续搞笑:
楼主问的:“后缀HV HR,QT,ANLD诸如此类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您是不是忘了说了?因为我也不了解美国标准,想知道...

网友(2023-09-18):
QT应该是回火温度的意思